[应用相关] 请教静态变量问题

楼主(2007-02-02):
在函数中定义的静态变量 例如 static uchar i;
编译器会生成把它初始化为0的代码吗?
要不要在初始化程序中把它初始化为0? 如果要,应该怎么做?
谢谢!

网友A:
这样写即可

在函数中定义的静态变量编译器会生成不会做初始化的,
如果要初始化为0可以这样写

  static uchar i=0;   //不过这样只初始化一次;

还有:

  static uchar i;
  i=0;              //每次进入函数都会初始化一次;

网友B:
2楼的回答正确,但第二种写法与自动(非静态变量)无异

网友C:
在IAR下是这样的

fun()
{
以下三种方式
static int key=0;   // (1)
或者
static int key;       // (2)
或者
static int key=1;  // (3)
......
}
在IAR的环境下,(1)和(2) 都会被编译器将key放在DATA_Z段,即初始化为0的数据段;(3)会被放在DATA_I段,即初始化过的数据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