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哪一款ST的8位MCU带波形发生功能?

楼主(2007-03-13):
我的需求是:首先要能产生20k -120k 范围的方波,然后在其中某一个频率里做PWM(7位)。

网友A:
多数ST的8位MCU都可以实现你要求的功能

方波实际上是一种占空比为50%的PWM波。

请根据你应用的其他需求选好芯片型号,然后再确认产生方波和PWM波的功能。

楼主:
我说的是波形发生功能

你没明白意思。
应该说多数MCU都有PWM功能,但是这个PWM模块的频率就只有几档。

我说的是波形发生功能,也就是在20-120k范围内所能产生的任何一个周期的波形(分辨率就看该模块可以选的时钟了)中都可以做至少6位的的PWM。

Freescale跟Atmel都有,但是供货都不好,估计ST也是一样:即使有,在国内也不好拿。

网友B:
ST的8位MCU实现波形发生功能

请看一下ST的8位MCU的数据手册,我们没有专门的PWM模块,PWM功能是用定时器实现的,定时器有10位、12位、14位及16位等多种;PWM的频率是由定时器的计数实现,所以频率调整的精度是由定时器的位数决定,如12位定时器可以产生2000多种频率。

至于供货问题,你可以与ST的代理商联系咨询。本版面上方广告下有代理商的联络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