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下面的代码?

楼主(2007-03-14):
#ifndef _VA_LIST_DEFINED
typedef char * va_list;
#define _VA_LIST_DEFINED
#endif

typedef void (* pVOID)(void);

#define va_start(ap,v) ( ap = (va_list)&v + sizeof(v) )
#define va_arg(ap,t) (((t *)ap)++[0])
#define va_end(ap)

void mprintf( char *szTypes, ... )
{
  va_list  vl;
  u8  temp;
  va_start( vl, szTypes );

   temp = va_arg( vl, unsigned char);
......
}

网友A:
哈哈,这种程序不需要高手

va_start(vl, szTypes ); <—— 把szTypes当成一个指向*char数组的指针,vl将指向这个数组的第二个单元

temp = va_arg(vl, unsigned char); <—— 返回vl指向单元的内容,然后vl移动指向下一个单元

楼主:
IAR EWARM的编译器似乎无法编译这个表达式

IAR EWARM的编译器似乎无法编译这个表达式va_arg( vl, unsigned char);
报如下错误:
Error[Pe137]: expression must be a modifiable lvalue E:STR710M-V1UserSrcPROC.c 42

网友B:
Re

如果是二楼所说的意思,那么++的位置显然不对。

网友C:
不太好理解

  是实现什么功能里面的?   不太好理解这几个

网友A:
哈哈,现在要冒充一下高手啦

3楼提出的问题:估计你是从其他平台上移植的代码,在ANSI-C的基础上,不同的编译器会有不同的扩展,如Linux上的GCC比标准的ANSI-C扩展了很多东西。

4楼的问题:++的位置没有错,如果我们把宏va_arg展开,会有这样的语句:
      temp = (((unsigned char *)vl)++[0]);
先把vl转型到unsigned char的指针,然后把这个指针当成数组并取得它的第一个单元的内容,因为++在vl的后面,所以引用完vl后再作增量运算,vl将指向下一个单元。

网友D:
厉害

浪淘沙说的是

网友E:
Re:

++在vl的后面固然没错,但是++前面需要一个左值(也就是lvalue),而强制类型转换(也就是unsigned char *)是不能充当左值的。

网友F:
少包含头文件

调试时经常会这样,看sprintf的函数
如果没记错的化 应该是 stdar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