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 EMI速度问题

楼主(2007-03-19):
STR9x的EMI接口速度最大能达到几M?

网友A:
我的测试结果可以达到25--30M

总线不复用模式(16位地址,8位数据),buffer模式,可以达到25-30M.

楼主:
STR9 EMI速度

我用的是24位地址、16位数据复用模式。往emi接口上交替发送0x0000和0xFFFF,代码如下:
#ifdef Buffered
#ifndef EMI_ADDRESS
#define EMI_ADDRESS 0x2C000000
#endif
#else
#ifndef EMI_ADDRESS
#define EMI_ADDRESS 0x3C000000
#endif
#endif
  u16 a=0x0000,b=0xFFFF;
  const u32 c=0x000000,d=2*0xFFFFFF;//必须乘以2,参考编程手册P22
  u16 * addr;
  u16 data;
    *(u16 *)(EMI_ADDRESS+c) = a;//0xFF00;
    *(u16 *)(EMI_ADDRESS+d) = b;//0xFFFF;
    *(u16 *)(EMI_ADDRESS+c) = a;//0xFF00;
    *(u16 *)(EMI_ADDRESS+d) = b;//0xFFFF;
    *(u16 *)(EMI_ADDRESS+c) = a;//0xFF00;
    *(u16 *)(EMI_ADDRESS+d) = b;//0xFFFF;
结果从得到高低电平都约为330ns的方波。那么速度也就是3M*16位=48bit/s。
你指的速度如果是bit/s的话就与我的相当。

3M的方波也太小了,几乎与GPIO产生的相当了。

网友B:
实话说 我测试的时候也很慢 自几当时都不相信

楼主:
STR9 EMI速度

可是我看EMI的时序,在fBCLK=48M的情况下,送一次数据的周期最小能达到110ns左右,也就是9M的速度,远大于现在得到的3M。
似乎
*(u16 *)(EMI_ADDRESS+c) = a;//0xFF00;
这样一条指令很费时间。

网友A:
复用是会慢一些,具体我没测过

我的总线不复用模式(16位地址,8位数据),buffer模式,可以和FPGA达到25-30M * 8 bit的通信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