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jlink下载程序能让str912坏掉吗?

楼主(2007-04-06):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可是已经有6块板子over了,表现为用jlink和rlink都没有办法擦除,也就没有办法下载程序了,型号str912fw44批号630 或631的,都是换掉cpu就好了,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我一般是不相信可以通过软件让cpu over的,但是这次亲眼看见了,不得不信)

网友A:
你是不是不小心把JTAG口锁住了?

楼主:
以前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JTAG口锁住

刚看了一下手册,说
The JTAG Security Bit can be
cleared only by a JTAG “Full Chip Erase” command, making the STR91xF device blank and
ready for programming again

就是说片子还是可以擦除的,而我的是擦除也不行了,在iar中和j-flash ARM中
都试过了

网友B:
建议用CAPS配合Rlink试一下

建议用CAPS配合Rlink试一下.IAR的错误提示是什么?

楼主:
用rlink试过了,我的rlink是14脚的那种

当年买upsd开发板和keil ulink 一起送到,转接到20脚通过caps试过了也是不行,可惜当时忘记用ulink试试了,忘记提示信息了,好像是和cpu连接不上

网友C:
会不会是FLASH控制寄存器导致的?

设置不当,会导致无法擦除和下载失败.

楼主:
总算暂时解决了,不过不知道原因

用flashlink 擦除一次就又可以烧写了,之前试过JLINK RLINK ULINK 通通搞不定,原因还得再查

网友D(2007-07-13):
完了,我也烧坏3块板子了,怎么办

我的是STR710的板子,也是用JLINK编程以后就不能用了,用debug模式也用不了了,有甚么好办法可以解锁没,我们这又没有别的仿真器,如果重新要换CPU,估计三块板子都废了,要被骂死了,救命啊。

网友A:
LS能否详细点说明,之前你是否可以编程?是否可以调试?

做了哪些操作造成现在这样?是否在RAM中调试过?

任何事情总有个原因,你说的越详细,别人才可能有足够的资料帮你分析。

网友D:
不好意思,我详细说明一下,望回复。

    以前写过一个简单的控制LED的程序,控制两个灯闪,可以烧到FLASH运行的,所以JLINK仿真器应该没有问题。
    第二次就按第一次的方法试的另外一个程序,,用简易JTAG在debug模式下是可以调的,但是烧进去以后不能运行,我怀疑板子坏了,就又试了2块板子,也一样不能运行,然后我又试了DEBUGREL模式,也不行。我怀疑是电脑有问题了,就试了别人的电脑,还是不行。我想改回DEBUG模式,用简易JTAG试一下,结果这样也不行了,而同样的程序在另外一个没有烧过flash的板子上是可以正常跑的。
    后来在网上找了一下,说是可能jtag口锁了,但是我把那3快不能用的板子调以前的LED程序,好像可以跑,但是只有一个灯可以闪了,跟以前的程序的初衷还是不一样。如果是锁了,怎么还可以控制灯闪呢?
    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哪了,我好像也没该JLINK里面的配置。
    我QQ:158329495 能够QQ就最好了,因为比较急,这样回复可能比较慢,如果是武汉的就更好,我可以直接电话请教。

网友E:
几个问题

现在是周末,我们所有负责技术支持的工程师都没有上班,你的问题至少到周一之后才能有人真正地处理。我现在能做的是尽量澄清一些事实,请见谅。

小结一下10楼的回复:
1)控制LED的程序用JLINK仿真器可以烧到FLASH运行,结构正确
2)第二次试的另外一个程序,但不是用第一次的JLINK,而是用了简易JTAG调试并用JLINK烧录,结果烧录失败
3)用与2)相同的程序,在第4块板使用简易JTAG调试——成功
4)用2)中烧录失败的板子调试1)中的程序——成功但不完全对

从以上小结中可以看出你使用了两种工具,一个是JLINK仿真器,另一个是简易JTAG。你只用简易JTAG调试只用JLINK仿真器作烧录。是否如此?

问题一:用简易JTAG调试是在Flash中调试还是在RAM中调试?
问题二:JLINK仿真器的版本号是多少?配套的烧录软件版本号是多少?哪家出的?
问题三:步骤1)之前是否进行过调试工作?使用的是JLINK仿真器还是简易JTAG?
问题四:既然步骤2)失败,也就是说不能再烧录芯片了,那么如何解释步骤4)?这个烧录是如何进行的?
问题五:简易JTAG是什么?哪家出的?

看样子,你的问题好像是使用的工具所造成。

网友D:
回复楼上

1、用简易JTAG只能在ram里面调试,所以再用JLINK仿真器作烧录
2、JLINK仿真器的版本号是多少?配套的烧录软件版本号是多少?哪家出的?segger公司的,其他的具体我也不知道,同学买的,软件也是他弄的,他现在也出去了,查不到。
3、步骤1)之前用简易JTAG在ram里面调试过。
4.这也是在简易JTAG里面调的,没有烧录。
5、简易JTAG也不是那个公司的,同学自己照网上参考图自己做的一个。

网友F:
关于工具的问题

1、STR912的问题:
你的代码初始化可能有问题,造成Jlink失效;你的Rlink不能用于STR91x系列芯片,一旦出现问题,最好用FlashLink擦除。

2、关于STR71x系列的问题:
你使用简易JTAG调试时用的是什么软件?你说用简易JTAG时是在RAM里调试的,但是当转到Flash里调试时,你用什么工具和软件:IAR+Jlink?如果是,你的Option的设置是否周期,请对照该板置顶的帖子检查一下。

网友D:
关于工具的问题

我后来咨询了ST的技术支持,她说ST7系列是不会锁的,建议我换个软件试一下,我换成IAR后来就调试好了,看来是ADS对JLINK支持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