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RLINK编程问题

楼主(2007-04-14):
用rlink编程ST72F3234时,提示:Error reseting in ICC mode:no response from the device。检查了ICC接口,连接都没有问题,晶震使用11。0592M。

网友A:
同样的问题,求助高手啊

我的问题很怪,由于第一次做ST,在用RLink debug 的时候,就会出现象以上的问题

网友B:
是ST72F324么?

rlink不支持324在线调试的,如果你要在线调的话,要选别的在线调试工具,例如:SOFTEC公司的Indart.

楼主:
看来这个rlink白花钱了啊!

放弃ST吧!太痛苦了!

网友C:
建议使用inDart

楼主:
我就是看了rlink不错才用的

谁知道这个indart怎么样呢

网友C:
建议

rlink和indart我都用过,rlink支持st新出的mcu,但是有一些型号不能够仿真,大部分可以烧录。inDart因为和ST合作的问题,将不再支持ST新的mcu型号,但是它支持的型号都可以仿真和烧录。你用的ST72F324用inDart比较好。

网友D(2011-11-25):
这个rlink的钱难道白花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