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调试中的问题

楼主(2007-04-20):
本人在调试ST7时,使用RAM空间调试,地址在0x20000000,但每次中断跳到0x00000018,这里没有程序代码跳转到服务程序,这里要下载一个程序才可以,不知什么地方有这个程序,如何下载到哪个地址。 如果使用flash 空间调试,程序在0x40000000,但是进入调试后,反汇编地址在0x40000000 没有代码,怎么回事?是要先下载程序再调试吗,本人使用的是ADS V1.2 英倍特仿真器。请专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程序?

问题很不明确

网友B(2007-05-22):
flash烧录问题

STR710在ADS1.2的编译器在RAM调试程序运行都正确
但是代码
烧录到内部FLASH后 从FLASH模式启动运行时一有外部中断就回跑飞(在RAM启动模式是这都正常)
请教各位高手
谢谢!

网友A:
已经在另一个帖子中回答了3楼的问题,请到ST的网站下载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