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一个关于H-Jtag的问题问一下twentyone

楼主(2007-04-27):
我用IAR+wiggler,wiggler在www.hjtag.com网站上下载的原理图做的。为什么在第一次下载程序的时候很好用,但是第二次(接着再下载一次,例如跑一次以后)下载程序就跑飞了,ucos-ii系统不起动,程序确实死锁了。而同样的程序我用j-link仿真(重复下多次)一次也没跑飞过,一把是一把,j-link是非常好用的。我没法确认到底是怎么回事。请问twentyone,h-jtag是否还不是很成熟?能做改进吗?好像系统复位有问题。

15:25(增加内容)原因找到了!
重新设置了H-Jtag

网友A:
那你按开发板上的复位或者断电后再试试?

我用U-link也经常出现类似问题。

楼主:
给大家提供一个肯定好用的H-Jtag+Wiggler调试器

需要重新设置H-Jtag。

网友B:
我用wiggler的时候都是用iar自带的ocd驱动

wiggler除了慢,没别的什么问题。
ocd驱动很好用的。
其实我不大明白为什么用iar还要用hjtag?

网友C:
ocd远远慢过H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