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新手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07-05-03):
最近在看ST7资料时看到“zero crossing”多次出现,这是不是指未导通相的电压为零的时刻?检测到这个为零时刻就启动换相导通?
另外一个就是看到资料中说电压模式是用于有传感器的?电流模式是用于无传感器的?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ST有多款电机控制的芯片,请问你提到的是哪一款?哪份资料

网友B:
他问的应该是ST7MC

前面他有问过ST7MC的Kit如何设置。

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zero crossing”即过零,St7MC如果使用的是BEMF检测的方式,知道BEMF的原理,当三相中的任意两相通电时,剩下的另一相将会产生反电动势,并将伴随过零事件发生,至于为何要抓过零(zero crossing)点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合适的换相(commutation)点。需要注意的是:过零点并不等同于换向点。

上面我所描述的内容应该是基于3相无刷直流电机,120度导通角,60度换相。

一个完整的六步总共包含了三个事件:demagnetization(退磁)、zero-crossing(过零),commutation(换相),他们的关系可看下图:

楼主:
对于上图的疑惑

感谢版主的回答。目前我的理解是当反电动势为零的时候,未导通相的电压为V/2,在检测到这个点时再延迟30度,就达到了换相时刻了。不过从上图中看到Z5是在30度的时刻,但Z2不是在30度的时刻,这是为什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不能从度数来计算延迟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