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GPIO 几种引脚模式的作用

楼主(2007-05-05):
1:高阻模拟输入
2:标准TTL输入
3:标准CMOS输入
4:输入上拉/下拉配置
5:开漏输出
6:推挽输出
7:开漏输出可选功能
8:推挽输出可选功能

小弟以前没有单片机基础,看了好几天的电路知识,可还是不太清楚这几种模式的作用!

兄弟用的是 str710

网友A:
同问!

尤其是4×4键盘连接在IO口时的配置

网友B:
看到这个帖子放在这里很多天了,都没有人回答

不是没有人会,而是没有人能在此回答完全,因为要回答完全牵扯到电子电路的基础知识,这需要一大本书才能讲清楚,大学里要至少一个学期。

网友A:
那能不能使一个IO口同时有读写功能?

网友B:
可以使一个IO口同时有读写功能

当要作为输出时,把相应的I/O设置为某一种输出配置(最好是开漏输出)并输出数据;但要做输入时,再把相应的I/O设置为输入配置并读入数据。

没有单独的双向的配置模式。

网友C(2018-01-06):
切换一下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