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有关AXD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7-05-11):
我用的是ADS1.2,在程序中有个定时器中断,10ms中断一次,可是我在AXD中只要一单步执行,程序就进入了中断服务程序,而且一直循环出不来,无法单执行中断程序外的代码,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因为你单步的时间间隔大于10ms。

所以每次单步运行时,中断就已经发生了,这样每次都进入中断,你只能使用断点调试。要么手动暂时关闭中断。

网友B:
ads的flash的烧录问题

STR710在ADS1.2的编译器在RAM调试程序运行都正确
但是代码
烧到内部FLASH后 从FLASH模式启动运行时一有外部中断就回跑飞(在RAM启动模式是这都正常)
请教各位高手
谢谢!

网友C:
wff919:你一个同样的问题要问几遍?为什么这么不尊重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