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R710的BSPI的问题

楼主(2007-05-12):
BSP, spi, ST, pi, se
请教大家一下:
    我用BSPI1时出现Bus error的现象,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可能是什么原因?还有每次我用BSPI发送数据时,都需要重新设定深度么?

网友A:
Bus error的现象?

关于Bus error的现象,你如何得到的,能把该现象贴出来吗?
重新设定深度可能与你的代码有关系。

楼主:
BUS error已解决

谢谢您,bus error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关于设定深度的问题,比如说:
我设定深度为1,然后我使用BSPI_WordSend(BSPI0,0x55);之后是其他的一些程序,然后一些程序后我再使用BSPI_WordSend(BSPI0,0x66);这样可以么?还要重新设定深度么?

网友B(2018-01-06):
以为新的单片机呢,没想到是这么古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