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r加密的问题

楼主(2007-05-17):
我要是在加密前在通讯代码里写一个“ISP”的代码,那以后如果不解开加密,我还是可以通过“ISP”更新代码,只是不能调试了是吧?

楼主:
如果不解开JTAG加密,我是不是不能擦除全部代码改做它用?

这个片子就废了?或者要用专门的编程器来擦?

网友A:
如果不解开JTAG加密,要擦除全部代码,是不可能的!

擦除全部代码需要执行一段代码,而代码要全部擦掉,哪有代码可以运行?

这不是变成了悖论?!

楼主:
指擦掉以前的代码,恢复到出厂时的状态。

比如把其他人用过的片子(或者自己忘了里面写的是什么了)拿来擦掉他烧的代码,按自己的写。这样是有点危险,是解密的一个途径。

网友A:
JTAG口必须通过芯片内部的程序才能解开

因为激活这部分程序的操作只有程序的主人知道,所以达到保密的目的。

所以在不知道如何激活内部解封JTAG程序情况下,是无法擦掉别人的代码。

楼主:
我知道了,以后要记得自己往里写了什么,别把自己也关在

代码安全总是要付出一点代价的。还算值得。

网友B(2014-02-10):
呵呵,防密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甚至很多大公司也为此吃尽苦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