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elp:使用THUMB编译后运行死机

楼主(2007-05-21):
程序用ARM mode编译后能正常运行,改为Thumb mode编程就死机。

用的是IAR的编译器、Jlink、ST的库代码和启动代码。

楼主:
这是71x_vect.s

;******************** (C) COPYRIGHT 2003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71x_vect.s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Date First Issued  : 16/05/2003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used to initialize the exception and IRQ
;*                      vectors, and to enter/return to/from exceptions handlers.
;*******************************************************************************
;* History:
;*  13/01/2006 : V3.1
;*  24/05/2005 : V3.0
;*  30/11/2004 : V2.0
;*  14/07/2004 : V1.3
;*  01/01/2004 : V1.2
;*******************************************************************************
; THE PRESENT SOFT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CONTENT
; OF SUCH SOFT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INFORMATION
;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 ?RESET
; Reset Vector.
; Normally, segment INTVEC is linked at address 0.
; For debugging purposes, INTVEC may be placed at other
; addresses.
; A debugger that honors the entry point will start the
; program in a normal way even if INTVEC is not at address 0.
;*******************************************************************************

        MODULE    ?RESET
        COMMON    INTVEC:CODE(2)
        CODE32

EIC_base_addr        EQU    0xFFFFF800; EIC base address.
CICR_off_addr        EQU    0x04      ; Current Interrupt Channel Register.
IVR_off_addr         EQU    0x18      ; Interrupt Vector Register.
IPR_off_addr         EQU    0x40      ; Interrupt Pending Register.

;*******************************************************************************
;              Import  the __program_start address from 71x_init.s
;*******************************************************************************

        IMPORT  __program_start

;*******************************************************************************
;                      Import exception handlers
;*******************************************************************************

        IMPORT  Undefined_Handler
        IMPORT  SWI_Handler
        IMPORT  Prefetch_Handler
        IMPORT  Abort_Handler
        IMPORT  FIQ_Handler

;*******************************************************************************
;                   Import IRQ handlers from 71x_it.c
;*******************************************************************************

        IMPORT  T0TIMI_IRQHandler
        IMPORT  FLASH_IRQHandler
        IMPORT  RCCU_IRQHandler
        IMPORT  RTC_IRQHandler
        IMPORT  WDG_IRQHandler
        IMPORT  XTI_IRQHandler
        IMPORT  USBHP_IRQHandler
        IMPORT  I2C0ITERR_IRQHandler
        IMPORT  I2C1ITERR_IRQHandler
        IMPORT  UART0_IRQHandler
        IMPORT  UART1_IRQHandler
        IMPORT  UART2_IRQHandler
        IMPORT  UART3_IRQHandler
        IMPORT  BSPI0_IRQHandler
        IMPORT  BSPI1_IRQHandler
        IMPORT  I2C0_IRQHandler
        IMPORT  I2C1_IRQHandler
        IMPORT  CAN_IRQHandler
        IMPORT  ADC12_IRQHandler
        IMPORT  T1TIMI_IRQHandler
        IMPORT  T2TIMI_IRQHandler
        IMPORT  T3TIMI_IRQHandler
        IMPORT  HDLC_IRQHandler
        IMPORT  USBLP_IRQHandler
        IMPORT  T0TOI_IRQHandler
        IMPORT  T0OC1_IRQHandler
        IMPORT  T0OC2_IRQHandler

;*******************************************************************************
;            Export Peripherals IRQ handlers table address
;*******************************************************************************

        EXPORT  T0TIMI_Addr
        EXPORT  IRQHandler

;*******************************************************************************
;                        Exception vectors
;*******************************************************************************
        LDR     PC, Reset_Addr
        LDR     PC, Undefined_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_Addr
        LDR     PC, Abort_Addr
        NOP                             ; Reserved vector
        LDR     PC, IRQ_Addr
        LDR     PC, FIQ_Addr

;*******************************************************************************
;               Exception handlers address table
;*******************************************************************************

Reset_Addr      DCD     __program_start
Undefined_Addr  DCD     UndefinedHandler
SWI_Addr        DCD     SWIHandler
Prefetch_Addr   DCD     PrefetchAbortHandler
Abort_Addr      DCD     DataAbortHandler
                DCD     0               ; Reserved vector
IRQ_Addr        DCD     IRQHandler
FIQ_Addr        DCD     FIQHandler

;*******************************************************************************
;              Peripherals IRQ handlers address table
;*******************************************************************************

T0TIMI_Addr     DCD  T0TIMIIRQHandler
FLASH_Addr      DCD  FLASHIRQHandler
RCCU_Addr       DCD  RCCUIRQHandler
RTC_Addr        DCD  RTCIRQHandler
WDG_Addr        DCD  WDGIRQHandler
XTI_Addr        DCD  XTIIRQHandler
USBHP_Addr      DCD  USBHPIRQHandler
I2C0ITERR_Addr  DCD  I2C0ITERRIRQHandler
I2C1ITERR_ADDR  DCD  I2C1ITERRIRQHandler
UART0_Addr      DCD  UART0IRQHandler
UART1_Addr      DCD  UART1IRQHandler
UART2_ADDR      DCD  UART2IRQHandler
UART3_ADDR      DCD  UART3IRQHandler
BSPI0_ADDR      DCD  BSPI0IRQHandler
BSPI1_Addr      DCD  BSPI1IRQHandler
I2C0_Addr       DCD  I2C0IRQHandler
I2C1_Addr       DCD  I2C1IRQHandler
CAN_Addr        DCD  CANIRQHandler
ADC12_Addr      DCD  ADC12IRQHandler
T1TIMI_Addr     DCD  T1TIMIIRQHandler
T2TIMI_Addr     DCD  T2TIMIIRQHandler
T3TIMI_Addr     DCD  T3TIMIIRQ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HDLC_Addr       DCD  HDLCIRQHandler
USBLP_Addr      DCD  USBLPIRQ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T0TOI_Addr      DCD  T0TOIIRQHandler
T0OC1_Addr      DCD  T0OC1IRQHandler
T0OC2_Addr      DCD  T0OC2IRQHandler

;*******************************************************************************
;                         Exception Handlers
;*******************************************************************************

;*******************************************************************************
;* Macro Name     : SaveContext
;* Description    : This macro used to save the context before entering
;                   an exception handler.
;* Input          : The range of registers to store.
;* Output         : none
;*******************************************************************************

SaveContext MACRO reg1,reg2

        STMFD  sp!,{reg1-reg2,lr} ; Save The workspace plus the current return
                              ; address lr_ mode into the stack.
        MRS    r1,spsr        ; Save the spsr_mode into r1.
        STMFD  sp!,{r1}       ; Save spsr.
        ENDM

;*******************************************************************************
;* Macro Name     : RestoreContext
;* Description    : This macro used to restore the context to return from
;                   an exception handler and continue the program execution.
;* Input          : The range of registers to restore.
;* Output         : none
;*******************************************************************************

RestoreContext MACRO reg1,reg2

        LDMFD   sp!,{r1}        ; Restore the saved spsr_mode into r1.
        MSR     spsr_cxsf,r1    ; Restore spsr_mode.
        LDMFD   sp!,{reg1-reg2,pc}^; Return to the instruction following...
                                ; ...the exception interrupt.
        ENDM

;*******************************************************************************
;* Function Name  : Undefined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called when undefined instruction
;                   exception is entere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UndefinedHandler
        SaveContext r0,r12           ; Save the workspace plus the current
                                     ; return address lr_ und and spsr_und.
        ldr r0,=Undefined_Handler
        ldr lr,=Undefined_Handler_end
        bx r0                        ; Branch to Undefined_Handler
Undefined_Handler_end:
        RestoreContext r0,r12        ; Return to the instruction following...
                                     ; ...the undefined instruction.

;*******************************************************************************
;* Function Name  : SWI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called when SWI instruction execute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SWIHandler
        SaveContext r0,r12    ; Save the workspace plus the current
                              ; return address lr_ svc and spsr_svc.
        ldr r0,=SWI_Handler
        ldr lr,=SWI_Handler_end

        bx r0                 ; Branch to SWI_Handler.
SWI_Handler_end:
        RestoreContext r0,r12 ; Return to the instruction following...
                              ; ...the SWI instruction.

;*******************************************************************************
;* Function Name  : 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called when IRQ exception is entere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IRQHandler
        SUB    lr,lr,#4       ; Update the link register
        SaveContext r0,r12    ; Save the workspace plus the current
                              ; return address lr_ irq and spsr_irq.
        LDR    lr, =ReturnAddress ; Read the return address.
        LDR    r0, =EIC_base_addr
        LDR    r1, =IVR_off_addr
        ADD    pc,r0,r1      ; Branch to the IRQ handler.
ReturnAddress:
                             ; Clear pending bit in EIC (using the proper IPRx)
        LDR    r0, =EIC_base_addr
        LDR    r2, [r0, #CICR_off_addr] ; Get the IRQ channel number.
        MOV    r3,#1
        MOV    r3,r3,LSL r2
        STR    r3,[r0, #IPR_off_addr]   ; Clear the corresponding IPR bit.
        RestoreContext r0,r12  ; Restore the context and return to the...
                               ; ...program execution.

;*******************************************************************************
;* Function Name  : PrefetchAbort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called when Prefetch Abort
;                   exception is entere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PrefetchAbortHandler
        SUB    lr,lr,#4       ; Update the link register.
        SaveContext r0,r12    ; Save the workspace plus the current
                              ; return address lr_abt and spsr_abt.
        ldr r0,=Prefetch_Handler
        ldr lr,=Prefetch_Handler_end

        bx r0                 ; Branch to Prefetch_Handler.
Prefetch_Handler_end:
        RestoreContext r0,r12 ; Return to the instruction following that...
                              ; ...has generated the prefetch abort exception.

;*******************************************************************************
;* Function Name  : DataAbort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Data Abort
;                   exception is entere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DataAbortHandler
        SUB    lr,lr,#8       ; Update the link register.
        SaveContext r0,r12    ; Save the workspace plus the current
                              ; return address lr_ abt and spsr_abt.
        ldr r0,=Abort_Handler
        ldr lr,=Abort_Handler_end

        bx r0                 ; Branch to Abort_Handler.
Abort_Handler_end:
        RestoreContext r0,r12 ; Return to the instruction following that...
                              ; ...has generated the data abort exception.

;*******************************************************************************
;* Function Name  : FI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FIQ
;                   exception is entere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FIQHandler
        SUB    lr,lr,#4       ; Update the link register.
        SaveContext r0,r7     ; Save the workspace plus the current
                              ; return address lr_ fiq and spsr_fiq.
        ldr r0,=FIQ_Handler
        ldr lr,=FIQ_Handler_end

        bx r0                 ; Branch to FIQ_Handler.
FIQ_Handler_end:
        RestoreContext r0,r7  ; Restore the context and return to the...
                              ; ...program execution.

;*******************************************************************************
;* Macro Name     : IRQ_to_SYS
;* Description    : This macro used to switch form IRQ mode to SYS mod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IRQ_to_SYS MACRO
        MSR    cpsr_c,#0x1F   ; Switch to SYS mode
        STMFD  sp!,{lr}       ; Save the link register.
       ENDM
;*******************************************************************************
;* Macro Name     : SYS_to_IRQ
;* Description    : This macro used to switch from SYS mode to IRQ mode
;                   then to return to IRQHnadler routi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SYS_to_IRQ MACRO
        LDMFD  sp!,{lr}      ; Restore the link register.
        MSR    cpsr_c,#0xD2  ; Switch to IRQ mode.
        MOV    pc,lr         ; Return to IRQHandler routine to clear the
                             ; pending bit.
       ENDM
;*******************************************************************************
;* Function Name  : T0TIMI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T0TIMI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T0TIMI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T0TIMI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T0TIMI_IRQHandler
        ldr lr,=T0TIMI_IRQHandler_end
        bx  r0
T0TIMI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FLASH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FLASH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FLASH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FLASH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FLASH_IRQHandler
        ldr lr,=FLASH_IRQHandler_end
        bx  r0
FLASH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RCCU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RCCU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RCCU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CCU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RCCU_IRQHandler
        ldr lr,=RCCU_IRQHandler_end
        bx  r0
RCCU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RTC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RTC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RTC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TC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RTC_IRQHandler
        ldr lr,=RTC_IRQHandler_end
        bx  r0
RTC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WDG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WDG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WDG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WDG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WDG_IRQHandler
        ldr lr,=WDG_IRQHandler_end
        bx  r0
WDG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XTI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XTI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XTI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XTI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XTI_IRQHandler
        ldr lr,=XTI_IRQHandler_end
        bx  r0
XTI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USBHP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USBHP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USBHP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USBHP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USBHP_IRQHandler
        ldr lr,=USBHP_IRQHandler_end
        bx  r0
USBHP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I2C0ITERR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I2C0ITERR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I2C0ITERR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I2C0ITERR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I2C0ITERR_IRQHandler
        ldr lr,=I2C0ITERR_IRQHandler_end
        bx  r0
I2C0ITERR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I2C1ITERR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I2C1ITERR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I2C1ITERR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I2C1ITERR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I2C1ITERR_IRQHandler
        ldr lr,=I2C1ITERR_IRQHandler_end
        bx  r0
I2C1ITERR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UART0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UART0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UART0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UART0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UART0_IRQHandler
        ldr lr,=UART0_IRQHandler_end
        bx  r0
UART0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UART1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UART1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UART1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UART1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UART1_IRQHandler
        ldr lr,=UART1_IRQHandler_end
        bx  r0
UART1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UART2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UART2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UART2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UART2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UART2_IRQHandler
        ldr lr,=UART2_IRQHandler_end
        bx  r0
UART2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UART3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UART3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UART3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UART3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UART3_IRQHandler
        ldr lr,=UART3_IRQHandler_end
        bx  r0
UART3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BSPI0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BSPI0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BSPI0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BSPI0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BSPI0_IRQHandler
        ldr lr,=BSPI0_IRQHandler_end
        bx  r0
BSPI0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BSPI1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BSPI1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BSPI1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BSPI1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BSPI1_IRQHandler
        ldr lr,=BSPI1_IRQHandler_end
        bx  r0
BSPI1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I2C0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I2C0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I2C0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I2C0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I2C0_IRQHandler
        ldr lr,=I2C0_IRQHandler_end
        bx  r0
I2C0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I2C1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I2C1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I2C1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I2C1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I2C1_IRQHandler
        ldr lr,=I2C1_IRQHandler_end
        bx  r0
I2C1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CAN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CAN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CAN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CAN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CAN_IRQHandler
        ldr lr,=CAN_IRQHandler_end
        bx  r0
CAN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ADC12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ADC12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ADC12_IRQHandler function termin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ADC12IRQHandler
        IRQ_to_SYS
        ldr r0,=ADC12_IRQHandler
        ldr lr,=ADC12_IRQHandler_end
        bx  r0
ADC12_IRQHandler_end:
        SYS_to_IRQ
;*******************************************************************************
;* Function Name  : T1TIMI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used to switch to SYS mode before entering
;                   the T1TIMI_IRQHandler function located in 71x_it.c.
;                   Then to return to IRQ mode after the
;

楼主:
找到问题

将interwork选中,使用Thumb mode编译即可

网友A:
程序中使用到了中断么?

请问楼主,仅作以上修改,跑中断也正常么?

楼主:
未见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