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RLINK不支持ST7FMC1K2T6?[已解决]

楼主(2007-05-23):
700大洋新买的STX-RLINK
焊接完ST7FMC1K2T6最小系统,ICC的VCC接了。OSC1没有接,在ST7VD里找不到对应的ST7F型号。
错误如下:
connection error gdi-error:[40606]:configuration:detected mcu different from the selected one.

网友A:
RE

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入手来解决问题:
1. 确定你用的是STVD7的最新版本-V3.3.4;
2. 确定目标板上的ICC连接与DATASHEET一致;
3. 确定是否安装了RLINK的驱动程序,其安装目录为:Start MenuProgramsST7 ToolsetSetupInstall Rlink driver

楼主:
已经解决

首先谢谢2楼朋友的帮忙。
您说的3个方面都确认无误
问题出在ICC接口可用作I/O口上。我的ICCCLK和ICCDATA脚都复用的,所以在用RLINK的时候找不到MCU,把外接电路断开,上电后可以烧写。只是7FMC1K2T6好像就100次的擦写。>_<

网友B:
实际没有那么脆弱

如果IO复用,要看你复用来做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