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R910与AD73360的接口?

楼主(2007-06-12):
AD73360为六线工业SPI接口,有两个信号不知怎样处理,SDOF和SDIF,再有时钟问题,如果用AD73360的时钟,那么STR910的SPI是不是工作在从模式下?

网友A:
请提供更多的信息

你好,

"AD73360为六线工业SPI接口,有两个信号不知怎样处理" 好像AD网页上有一些application notes. 可以在那里找一下,你应该能够找到如何使用那个六线接口方法,相当于SPI.

“如果用AD73360的时钟,那么STR910的SPI是不是工作在从模式下”
STR9的SPI有master模式也有slave模式。请提供更多的信息。

此致,
Stephane

网友B:
“AD73360为六线工业SPI接口”,楼主应该查一下AD的资料

在STR910一端,如果使用AD73360的时钟,则需将STR910的SPI设置为从模式。

网友C:
中文资料的196页

设置为TI SSP模式,STR912为从,AD7336O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