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R912如何通过EMI接口扩展外部大容量SRAM?

楼主(2007-06-12):
我看了一下数据手册:8位非复用方式只有16位地址即只有扩展64KB。而16位数据/地址复用方式有24位地址即可以扩展16MB,但哪里有这样的SRAM芯片?难道非得加一片74HC373?

网友A:
而16位数据/地址复用方式有24位地址即可以扩展16M

难道非要用 16MB 的sram么?  可以选择A16..A23的一部分作为外部sram需要的地址线。没有用到的地址线可以用作gpio的。 is61lv25616 这个可能用的多一些。

网友B:
16位数据/地址复用方式有24位地址,最大可以扩展16MB

使用这种方式进行存储器扩展,必须加一个片外的地址锁存,或选用存储器内带地址锁存的芯片,但这种芯片很少。

楼主:
STR912不便于扩展外部大容量SRAM,感觉没有设计好

使用16位数据/地址复用方式进行16MB存储器扩展,必须加一个片外的16位地址锁存器,请推荐一个16位地址锁存器IC?

STR912虽说可以通过EMI接口和片外的16位地址锁存器来扩展外部大容量SRAM,但感觉STR912没有设计好。

网友C:
节省端口,灵活使用!

节省端口,灵活使用!这样的设计应该是基于此考虑的,复用的方式可以省些端口,但是外围就复杂(器件多了),而且速度也慢了.不过这样很灵活,各有千秋.

网友D:
STR91x面向的应用大部分不需扩充外部存储器

STR912可以通过EMI接口扩展外部存储器的功能是作为一个扩展选项提供的,而不是作为主要功能提供的,所以设计上考虑的因素是能够实现但不是最优。

4楼感觉不方便是有道理的,但这不是因为没有设计好的缘故。

关于16位地址锁存器IC,ST有多款产品适合,它们大部分都是TSSOP48封装,面积为12.5mm x 8mm。

你可以在ST网页的主页右上角的“搜索型号”处用“74*16373”搜索,即可得到相应的产品列表如下,并有数据手册下载。
  74ACT16373
  74LVCH16373
  74LCX16373
  74LVX16373
  74VCX16373
  74VCXH16373
  74VHC16373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两个常见的8位地址锁存器IC。

楼主:
74*16373都是TSSOP48封装,太大,一点都不方便。

而内带地址锁存的存储器芯片根本没有,所以16位数据/地址复用方式基本没用处。集成ARM966E-STM核心的STR91x感觉设计考虑不周全。

网友E:
ST912的EMI根本就不是用来连接SRAM的

912的这种设计本身就是带内部的SRAM,如果96K的不够,估计以后还会有更大的出来,反正内部有了,就不要再扩了。EMI的端口可以连接一些其它的8位16位的设备,往往这些设备都是地址/数据复合总线,比如彩色液晶,等等,如果系统需要大的SRAM干脆换个CPU算了。

网友F(2007-07-28):
ST912的EMI 如何用来连接PSRAM ?

MICRON的PSRAM就是16位数据/地址复用方式的

楼主:
我怎么找不到,MICRON的PSRAM具体哪一型号?

MICRON的PSRAM可以替换SRAM。16位数据/地址复用方式的SRAM压根就没有。

楼主(2007-09-20):
STR912有人成功扩充外部存储器(16bit SRAM)吗?

通过16位数据/地址复用方式,有人成功扩充STR912外部存储器(16bit SRAM)吗?

加了一只16位地址锁存器来扩充外部存储器SRAM,速度怎样?稳定性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