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的RCCU_PLL1Config的3.1版本中,多的if和else是不是反了?

楼主(2007-06-14):
void RCCU_PLL1Config ( RCCU_PLL1_Mul New_Mul, RCCU_PLL_Div New_Div )
{
  u32 Tmp = 0;

  if (RCCU_FrequencyValue(RCCU_CLK2)>3000000)
    RCCU->PLL1CR|=RCCU_FREEN_Mask;
  else
    RCCU->PLL1CR&=~RCCU_FREEN_Mask;

  Tmp = ( RCCU->PLL1CR & ~RCCU_MX_Mask ) | ( New_Mul << RCCU_MX_Index );
  RCCU->PLL1CR = ( Tmp & ~RCCU_DX_Mask ) | New_Div | 0x40;
}

楼主:
我在调试时觉得应该是<3000000而不是>3000000

用大于时那不就是时钟大于3M还使用自由运行模式吗?系统就没法运行了!

网友A:
在V1.3时是没有这2句的

在V1.3时是没有这2句的:
if (RCCU_FrequencyValue(RCCU_CLK2)>3000000)
    RCCU->PLL1CR|=RCCU_FREEN_Mask;
  else
    RCCU->PLL1CR&=~RCCU_FREEN_Mask;

V3.1中就有了,不知道自由模式的运行和PLL1的输入频率CLK2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