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LITE15B最大定时时间

楼主(2007-06-14):
请教高手,
1:ST7LITE15B的8位定时器LITE TIMER 2有没有预分频器
2:在8MHZ的时钟下,最大定时时间是多少????

         多谢

网友A:
奇怪,数据手册中没有写吗?

网友B:
你想用它干吗

liter timer 只能在固定的时钟下固定的周期产生定时中断。例如在8M主时钟下每1或2ms产生一次中断。没有可供用户配置的预分频寄存器。

楼主:
LITE TIMER 2来测量脉冲宽度

想用ST7LITE15B的8位定时器LITE TIMER 2来测量脉冲宽度
范围是(1ms-70ms)测量分辨率要8位   也就是70MS/256=273US,误差在270US左右,各位高手是否有办法

网友B:
最好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liter timer计数器的时基是fosc/32,如果你用8M时钟的话,也就是计数器每4us计数一次,用输入捕获结合溢出中断来测量你的脉冲宽度,要达到你的分辨率是绰绰绰绰有余了!

建议楼主在使用MCU前要好好仔细地看看数据手册,这样会对你比较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