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MC电机控制刹车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21):
现在基本实现了霍尔调速,但在加入刹车信号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
只要主程序里添加了刹车程序,即使我不刹车,增速的时候一停止增加,就死在这个速度上,无法变速或刹车停止.程序应该是跑飞了.
已经找了好几天原因了.都没有找到.只要屏蔽刹车程序就一切正常.
调速是在PWM中断里进行的,每隔固定数量PWM周期进一次中断调速.
是不是刹车非得用中断?但如果用刹车中断的话,在高速运行时,PWM的中断很快,会不会冲突?

网友A:
RE:

为什么调速要在PWM中断里进行?刹车时应该是关了PWM中断才会造成那样的问题!

楼主:
没有关中断,关了PWM怎么办?只是停止PWM输出

网友A:
RE:

请问你用了ST7FMC的马达控制库吗?在此库中调速子程序并不是在PWM中断中做的,因为调速子程序非常耗时而PWM周期又很短!
如果你没用ST7FMC的马达控制库,请自己到ST的网站上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