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寻合适的STR芯片

楼主(2007-07-07):
各位同仁推荐一款STR的处理器:CAN口>2,UART>3,RAM>16M,FLASH>128M,体积封装越小越好的TQFP,要运行CAN OPEN协议,核ARM7/ARM9等均可

楼主:
还要求是主流的,量大好订购的

还要求是主流的,量大好订购的

网友A:
STR730/STR731的14*14TQFP和10*10BGA可以满足要求

3-CAN,4-UART,16K RAM,64/128/256K FLASH

网友B:
你可以看看STR731FV1,有3个CAN,4个UART,16K RAM,128K Flash

请看这个帖子有选型一览:
STR73x系列就是专为工业控制设计的5v系统

网友C:
没看错吧

“RAM>16M,FLASH>128M”,肯定得扩展外部ram,flash

网友B:
STR731FV2的Flash有256K,不用外扩

片内有RAM 16KB,写程序时规划好也够用了。

关键是市面上CAN>2且USART>3的产品不多。

网友D:
嘿嘿,

一个是“RAM>16M,FLASH>128M”,另一个是“16K RAM,64/128/256K FLASH
”,有点误会喔!
不过LZ要求FLASH>128M,不知道要拿来干嘛,需要这么大的Flash?

楼主:
主要是用来运行CAN OPEN协议

楼主:
对不起楼上,单位写错了,应该都是kBYTE

网友B:
哈哈,你写错了我也看错了,错上加错居然靠谱

还是5楼和7楼的朋友眼尖。

网友E:
731芯片

  现在有客户批量使用了,这颗料我可以免费提供样片。mxch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