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R711F的远程升级。。。

楼主(2007-07-09):
准备采用STR711F芯片升级原来的51系统了,但是老板要求有代码远程升级的功能,我的系统是带有GPRS通信的功能的,不知道在该环境下能不能实现代码远程升级功能,请各位过来人指点一下。。。

网友A:
STR711F可以通过IAP远程升级

请看下面这个帖子关于如何使用IAP;关于GPRS通信就要你自己想办法了。

STR71x IAP with interrupt for application

楼主:
谢谢楼上

GPRS通信早就搞定了,原来51系统运行的很稳定,就是计划用711代替原来的51另外加上远程升级。。。多谢,我看看文档。

楼主:
楼上什么意思?

网友B:
应该说,能够IAP,就能远程升级

ST提供了一个IAP的程序和源代码,你只要对IAP的程序做些修改增加一些诸如MODEM。或GPRS之类的接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