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50的中断示例代码,却死都产生不了中断,Why?????

楼主(2007-07-09):
void main()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MRCC Configuration */
  MRCC_Configuration();

  /* GPIO Pins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EIC Configuration */
  EIC_Configuration();

/* TIM Configuration in Output Compare Timing Mode ---------------------------*/
  /* CK_TIM = 60 MHz, Prescaler = 239, TIM0_CLK = CK_TIM/(Prescaler + 1) = 250 KHz */
  /* TIM0 Update event frequency = TIM0_CLK/ (TIM_Period+1) = 3.81 Hz */

  TIM_InitStructure.TIM_Mode = TIM_Mode_OCTiming;
  TIM_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EF;
  TIM_InitStructure.TIM_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TIM_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Init(TIM0, &TIM_InitStructure);

  /* Clear TIM0 flags */
  TIM_ClearFlag(TIM0, TIM_FLAG_OC1| TIM_FLAG_OC2| TIM_FLAG_Update);

  /* Enable TIM0 Update interrupt */
  TIM_ITConfig(TIM0, TIM_IT_Update, ENABLE);

  /* Enable TIM0 counter */
  TIM_Cmd(TIM0, ENABLE);

  while(1);
}

网友A:
你是通过什么来判断没有进入中断?

代码是ST自带的,你是如何判断没有进去?断点?IO指示?这么问别人怎么回答你,也不描述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