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R715的软件复位

楼主(2007-07-09):
看手册发现软件复位涉及3个比特位,他们的顺序是这样吗?
      RCCU->CCR |= 0x08;//SRESEN=1
      RCCU->CCR |= 0x0800;//EN_HALT=1
      RCCU->SMR |= 2;

网友A:
STR71x Reference Manual Page27

"A Software reset, forced by setting the HALT bit in the RCCU_SMR register (when enabled with SRESEN bit and the ENHALT bit in the RCCU_CCR register)"

可以通过RCCU.h文件定义的:
/*******************************************************************************
* Function Name  : RCCU_ResetSources
* Description    : Return the source of the system reset
* Input          : None
* Return         : The reset source
*******************************************************************************/
inline RCCU_ResetSources RCCU_ResetSource ()
{

  switch(RCCU->CFR & RCCU_ResetSources_Mask)
  {
    case 0x00000020: return RCCU_SoftwareReset;
    case 0x00000040: return RCCU_WDGReset;
    case 0x00000080: return RCCU_RTCAlarmReset;
    case 0x00000200: return RCCU_LVDReset;
    case 0x00000400: return RCCU_WKPReset;
    default : return RCCU_ExternalReset;
  }
}

检查产生的复位源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我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软复位,而不是定位复

网友B:
void Reset_Device(void)

void Reset_Device(void)
{
  RCCU->CCR |= 0x00000808;
  RCCU->SMR |= 0x00000002;
  whil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