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moto控制

楼主(2007-08-07):
stm32开发板中 Motor control connector,
这部分接口不太明白,他是和什么样的电机连接的,各信号有没有说明?
麻烦版主指点一二。

网友A:
Re:

它是和PMSM电机连接的。其管脚定义如下:
PIN1: 硬件电路故障输入;
PIN3,5,7,9,11,13: 6路PWM输出;
PIN15,17,19: 电机相电流反馈;
PIN21: 控制NTC旁路继电器;
PIN23: 能耗刹车控制信号;
PIN27: PFC同步输入信号;
PIN29: PFC的PWM输出信号;
PIN31,33,34: 电机编码器输入信号;
PIN26: 散热器温度检测信号;
PIN14:DC BUS 的电压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