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404ad的A/D怎么用?

楼主(2007-08-09):
请问STC12c5404ad的A/D转换怎么用?资料看了半天都没看明白.
我设定了他的P1.2做A/D,但不知道怎么用?
他的测试程序有什么用呢?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手册上都有

看手册后面部分,有AD转换的汇编例子,下面是我用C改过来的

//10位转换精度,channel范围0~7,对应P1.0~P1.7口
//返回10位宽度量化值
UINT STC12C5410AD_ADC_Convert_10(UCHAR channel){
    ADC_CONTR&=0x80+channel;     //设定A/D转换通道
    usDelay(10);
    ADC_CONTR|=0x08;             //启动AD转换

    while((ADC_CONTR&0x10)==0){} //等待AD转换结束
    ADC_CONTR&=0xe7;             //清ADC_FLAG位和ADC_START位

    return (UINT)(ADC_DATA*4+ADC_LOW2);
}

楼主:
to winloop

谢谢你,A/D后来还是弄出来了.想问你你知道怎么样进行两单片机的红外通信吗?现在手上有一个红外发送管和一接收管;和两单片机等.谢谢!

网友A:
通过红外调制解调

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