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的ARM芯片批量烧录方法?

楼主(2007-08-16):
哪位知道ST的ARM芯片批量烧录方法? 如果是几千的量,购买专用烧录工具不划算,我还不知道ST有没有这样的工具,但是用仿真器从JTAG下载那也太麻烦了点。 如果有象NXP芯片那样的ISP烧录方法,那是简单多了,速度也还可以接受。

网友A:
但是用仿真器从JTAG下载那也太麻烦了点

也不是很麻烦吧, 不过是预留一个jtag接口而已。

网友B:
ST的ARM芯片有ISP下载的烧录方法,但不是所有系列都有

ST的ARM芯片有5个系列,如下:
 STR71x  没有ISP
 STR73x  有ISP
 STR75x  有ISP
 STR91x  没有ISP
 STM32   有ISP

楼主:
我做NXP的片子开发时根本就不需要仿真器

现在用ST的, 还非得用仿真器不可,

网友C(2007-09-24):
STR73x的ISP程序只支持8MHz的晶振,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