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浪淘沙, H-JTAG4.4怎么没有ST公司的ARM

楼主(2007-08-21):
我安装H-JTAG4.4后,为什么在H-Flash内看不到ST公司的ARM,
NXP.ti,ATMEL,上面都有,难道H-JTAG不支持?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你要问H-JTAG的作者,我没有用过它

查一下你的软件的版本时间,有可能那时候ST的ARM还没有出;ST的ARM面世的比其他家晚。

网友B:
st要给hjtag赞助一些开发板~~~~~~~~~`

网友A:
ST愿意与所有做工具的厂家合作

采纳3楼的建议,能告知生产H-JTAG的厂家在哪里吗?不要告诉我说是twentyone版主。

网友A:
请用H-JTAG和/或HJTAG在本论坛搜索一下

有很多这方面的帖子,有人成功地用H-JTAG调试ST的STR7;我们也曾送给twentyone最新的STR9开发板,他已在新的H-JTAG中支持STR9。

估计LZ使用的是旧的版本,你再查查看。

网友C:
听说有人给了twentyone合适的支持

所以在芯片方面略有倾斜

当然,仅仅是道听途说。

网友B:
twentyone已经辟谣~~~~~~~~

但是如果st支持的多一些,那么hjtag对st的arm支持的多一些也是显然的~~~~

网友D:
南京万利的ST-LINK很好用

相对还不贵

楼主:
晕,h-jtag 竟不能对STR7片内flash编程

  如果能够在H-JTAG中加入STR7,STR9,用WIGGLER直接对片内编程就好了,
我想st公司要给twentyone多一些支持才行.
 不过,真的感谢浪淘沙的回复.

网友E:
不知道万利的STM32仿真器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