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硬件计数

楼主(2007-08-22):
看了下STM32的普通定时器,有输入捕获功能,不知道输入捕获引脚,能否用来作为外部计数输入,就是说STM32是否具有“硬件计数”的功能?好像LM3SXXX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A:
可以

而且还可以接编码器,STM32定时/计数器 是我见过的单片机中功能最强大的.

网友B:
如何接编码器,

我现在有两个电机,每个电机测速输出两路编码信号,如果用定时器计数要占用完所有的定时器了,这可怎么办?用外部IO中断挺占用时间的几百US就进入一次中断

网友C:
两个电机的编码器连接

你要用到2个定时器来实现你的要求(每个都要用到编码器接口)。

网友B:
编码器的描述

在参考手册184页有关编码器的描述里面,输入用的端口TI1,TI2分别是那些接口,我看了IO口的说明就只有一个TIM1_ETR作为计数器技术阿,并没有TI1,T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