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DS+h-jtag+wiggler能否实现STR712在Flash中调试?

楼主(2007-08-24):
如可以,该如何修改文件?

网友A:
楼上的,实在不知该说什么好。我没有用过ADS

如果你确实认真看过http://www.stmcu.com网站上给出的ST ARM的资料,应该是可以找到你需要的啊?

http://www.stmcu.com/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86#Application%20Note

STR71x Standard Software Library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support/micro/files/str71xlibstd.zip

STR71x Standard Software Library User Manual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um/10780.pdf

请到下列的路径寻找scf文件:

STR71x Standard Software Library.zip emplatesstandalone

你可以看到有三个分散加载(scf)的配置文件,分别用于RAM、Flash、Ext Flash三种不同存储方式的调试模式。请你打开readme文件,这里我将它复制你看看:
********************************************************************

*** This README.TXT file comes with the STR71x Software Library ***

*******************************************************************************
THE PRESENT SOFT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SOFT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Template description
====================
This template directory contains all the files needed to start a new standalone project,
i.e. with no external source dependencies.

Directory contents
==================
new.prj      RealView project file on DebugRel mode
71x_armr.scf
71x_armf.scf
71x_arme.scf
71x_conf.h   Library Configuration file
71x_it.c     Interrupt handlers
main.c       Main program

How to use it
=============
- open the new.prj project
- edit and change the main.c and 71x_it.c files according to your application
- edit and change the 71x_conf.h file to include all needed header files
- specify the scatter file, to b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the
"Project->Project properties->BUILD->Link_Advanced->Scatter file".
The 71x_armr.scf is selected by default.

- compile and run.

Scatter files description
==========================
71x_armf.scf file will place the application code in the internal FLASH and the
application data in the internal RAM.

71x_arme.scf file will place the application code in the external memory BANK0
and the application data in the internal RAM.

71x_armr.scf file will place the application code and data in the internal RAM.

How to use the example code
===========================
To run the example, RAM should be mapped to address 0x00000000, then compile
and run it. This example use the 71x_armr.scf file.

(C) COPYRIGHT 2003 STMicroelectronics

********************************************************************

不需要还要跟你解释了吧。NXP是把每个配子都建了工程给你,难道非要这样才知道如何用吗?脱离了项目工程模板就不可以自己建吗?那ZLG罪过了。

用一种东西要学会的是举一反三,而不是对照照搬使用,其实很多资料在网上都是可以找到的。如果你一定要用ADS,建议你可以去ARM的网站下载RealView的中文说明书,一共有十多本,其中有一本用户手册很详细的介绍了SCF的文件结构和格式,可供参考。

楼主:
我手上的ADS的例程中没有SCF文件,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改。

我试着改了一下编译设置,一直不是好用。

楼主:
我用IAR 的32K版成功了

好在我的代码现在不是很大。
ADS下的例程没能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