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TIM1~TIM4的时钟如何设置?

楼主(2007-08-28):
在STM32 RUM中有关IC各时钟的说明,其中在clock tree 画出了各clock之间的关系,PCLK2到TIM1CLK中间还有个X1,X2的multiplier,不过却没有找到相应的Register。TIM1CLK到底如何设置呢?

网友A:
ST已发布了STM32相关外设的软件库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support/micro/files/um0427.zip

请下载

网友B:
Re: STM32中TIM1~TIM4的时钟如何设置

X1,X2的multiplier无须设置,因为它是跟随APB的Prescarer的值自动设置的:
若APB的Prescarer =1,则multiplier = X1;
否则,multiplier = X2。
详见user manual_V1.0 的P48.

楼主:
回复主题:STM32中TIM1~TIM4的时钟如何设置?

OK。明白了,谢谢各位

楼主:
是不是这样理解?

HCLK=SYSCLK=72MHz,
PCLK1=HCLK/2=36MHz,
PCLK2=HCLK/4=18MHz,
那么TIM1CLK=36MHz,
    TIM2CLK=TIM3CLK=TIM4CLK=72MHZ,
是不是这样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