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BUG手册什么时候出?

楼主(2007-08-29):
STM32 BUG手册什么时候出?

网友A: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我还没有看到内部有什么消息说STM32有什么bug,上半年在上海进行测试时,没有听到测试工程师说有什么问题。

网友A:
那只是Limition,不是Bug

那篇**只是说明在使用某些外设时,需要注意的地方,对最大频率以及温度较高的时的一些限制,在下一个芯片版本中对工艺改进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不影响正常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