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各位高手,用C如何实现:

楼主(2007-08-30):
请问各位高手,用C如何实现:在51中,接收4个字节,这4个字节为规格化浮点数格式,问题就是如何把这规格化浮点数转换成10进制浮点数???多谢各位!!!

网友A:
哪种格式?如果是IEEE32格式,直接用printf系列函数

char buffer[20];
sprintf(buffer, "%.9f", fv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