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为什么STR710的PLL1有输入限制?如果超过了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07-09-04):
我的有源晶振是16MHz的,2分频后,输入PLL1,然后倍频16倍,再2分频,输出64MHz给MCLK,相关实验都做过了,没有什么问题,包括高低温的实验。今天再看710的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才发现PLL1的输入为8MHz时,不能倍频16倍,只能在20和12二者之间选择,请问我就是需要64MHz,那么8MHz超过PLL的输入限制,问题大吗?

网友A:
STR710的PLL1有输入限制?希望楼主澄清一下

希望楼主澄清一下,你说“PLL1的输入为8MHz时,不能倍频16倍,只能在20和12二者之间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根据你贴出的数据手册的片断,那里只是给出了测试的条件,而不是限制说明。

另外,根据这个片断可以断定你用的是旧的手册(估计为2005年10月的版本),请到ST的网站上下载新的手册(2007年3月的版本):http://www.st.com/stonline/books/pdf/docs/10350.pdf

特别要提醒的是:STR710的FLash最高工作频率只能达到50MHz,设置MCLK为64MHz只能在RAM中运行程序。

楼主:
呵呵,谢谢,我用的确实是旧版本

对比了新旧版本的PLL1的部分,没有什么变化,“PLL1的输入为8MHz时,不能倍频16倍,只能在20和12二者之间选择”,是因为我看了PDF中“MX[1:0]=’10’ or ‘11’”时,PLL1的范围为3到6MHz,而MX[1:0]=10 or 11时,PLL1倍频为24和16,所以我认为当PLL1输入为8MHz,不能倍频24和16。

楼主:
当初认为external memory是外部FLASH

而Accessing FLASH in burst mode是内部FLASH的限制,所以认为外部FLASH能跑到64MHz。。。

网友A:
不知楼主的问题是否已得到澄清,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根据我的理解PLL1的输入为8MHz时,可以使用“倍频16倍”的选项,但要注意使用内部Flash时不能让MCLK高于50MHz。

至于外部Flash是否能够工作在64MHz的频率下,要根据你的外部Flash器件来决定了。

楼主:
我用的外部Flash是SST39VF1601,能工作到64MHz

对于浪淘沙您所说的“PLL1的输入为8MHz时,可以使用“倍频16倍”的选项”,我有点不能理解,根据数据手册提供的资料来看,MX[1:0]=10 or 11时,PLL1的输入最小为3MHz,最大为6MHz,而MX[1:0]=10 or 11时,PLL1倍频为24和16。也就是说,当要用24或者16倍频时,PLL1的输入最小为3MHz,最大为6MHz。

网友A:
请楼主澄清一下你的断言的根据是什么

如果你依据的是在一楼贴出的那张表,我认为表中第三列给出的配置组合只是进行测试时的条件(我在2楼也说过“那里只是给出了测试的条件,而不是限制说明”),并不代表不能有其他组合,除非有明确的说明,但我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这样的说明。当然我们也在学习阶段,有可能漏掉了某些细节,所以还需要楼主澄清一下你的断言的根据是什么,是否还有其他的证据?

谢谢!

楼主:
我确实只是依据一楼贴出的那张表

其实16也好,24也罢,对于我来说,越多的选择越好,以前我的产品PLL1输入的是8MHz,我就一直用的是16倍频。前几天看710的数据手册时,才发现一楼贴的图我以前没有关注,对于一个产品来说,必须严格遵守数据手册的规定,所以才发了这个贴子向大家请教,感谢您的回复,在理解上和您的看法有点区别,不过您是ST的专家,所以我以您所说的为准。

再次感谢!

网友A:
谢谢楼主的细心。经与同事讨论后,我现在也开始有点动摇

我们将与法国那边的设计人员沟通一下,争取尽快澄清此事,并给出一个准确的结果。

再次感谢!

网友B:
SST39vf1601

75ns的啊.怎么会到64M?

楼主:
5天过去了,不知道欧洲那边的回复如何?

网友A:
初步的结论是“手册可能有误”,但还需设计师确认

如果输入的时钟频率为8MHz时,原理上看倍频系数可以取12、16和20,不可以取24,但还需设计师确认,还需要些时间。

楼主:
感谢您的认真和负责!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A:
经过与设计师沟通,数据手册是对的,楼主的设计需要小改

经过与设计师沟通,楼主在一楼的理解正确,数据手册也是正确的。

即当倍频系数为12和20时,PLL输入时钟只能在3MHz~6MHz之间,当倍频系数为16和24时,PLL输入时钟只能在3MHz~8.25MHz之间;这个限制是为了保证内部电路不会超频。当你选择了倍频系数为12和20或16和24时,内部电路不是简单地对fPLL1乘以12、20、16或24,而是乘以更高的系数,这是为了保证最终产生的时钟稳定可靠。

因此,楼主的设计需要进行一点小的修改:选用4MHz或8MHz的外部有源振荡器,产生fPLL1=4MHz,然后简单地选用倍频系数16,从而得到64MHz的内部时钟。

注:楼主在一楼贴出的表中有另外一个小错:在第一行有关fPLLCLK1的测试条件中,不应为"fPLL1 x 24",而是"fPLL1 x 20",这一点将在下个版本中更正。

谢谢!

楼主:
好的,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