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 CORTEX编程工具及加密解密

楼主(2007-09-05):
大家好!请问下ST CORTEX量产工具该用什么?加密是不是也和STR7一样,可以禁止JTAG,加密后要想解密是不是要自己预先在代码中做一段小程序?

网友A:
STM32的加密和解密

STM32的量产工具是由第三方的工具厂商提供,目前除了RLink外还有哪家能提供还不是十分清楚;芯片刚刚推出,估计不久就会有相应的产品了。请参看STM32 32-bit ARM Microcontroller Tools Overview

关于STM32的加密和解密请参考《STM32F10x闪存编程手册(中文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