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具体解释以下IO配置用于什么情况下?请举例说明

楼主(2007-09-14):
IO, gp, pi, GPIO, TTL
GPIO_HI_AIN_TRI,
  GPIO_IN_TRI_TTL,
  GPIO_IN_TRI_CMOS
  GPIO_IPUPD_WP,
  GPIO_OUT_OD,
  GPIO_OUT_PP,
  GPIO_AF_OD,
  GPIO_AF_PP
谢谢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想写书?

GPIO_HI_AIN_TRI —— ADC模拟输入
GPIO_IN_TRI_TTL —— 三态TTL输入
GPIO_IN_TRI_CMOS —— 三态CMOS输入
GPIO_IPUPD_WP —— 带弱上拉的输入
GPIO_OUT_OD —— 开路输出
GPIO_OUT_PP —— 推拉(推挽)输出
GPIO_AF_OD —— 复用功能开路输出,如I2C的引脚
GPIO_AF_PP —— 复用功能推拉(推挽)输出,如UART的发送脚

我知道你在问STR710,但下次提问请说明芯片型号。

你的问题在STR710的技术参考手册中有详细说明,请参看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