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带DSP核的选型指南

楼主(2007-09-20):
上网查了很久,只发现有两家公司比较合适:ST和ATMEL

想找一款有DSP核的ARM,考虑到开发难度,最好是ARM7,ARM9亦可

对应的芯片最好有开发板可供入门学习。

恳请各位熟悉ST芯片的大侠赐教。

网友A:
我想STR9带的DSP应该叫单元不是核吧?

TI的达芬奇上带的应该叫DSP核吧?

核与单元我认为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楼上的应该首先明白你要处理的任务需要什么资源?核还是单元才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是单元,STR9可以,开发板,好像国内Embest有,国外的可以考虑IAR和Keil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