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bond78E54B

楼主(2007-05-26):
Winbond78E54B旁边有一个8脚的看门狗。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型号?Winbond78E54B用的晶振是32M的。看门狗需要程序吗?

网友A:
8脚的看门狗多了;

看门狗需要在看门狗的允许的周期内,一般是1s~2s之间对看门狗的输入口线进行取反的操作;

建议你根据看门狗跟mcu的连接关系来推测看门狗的型号;

力源和周立功网站上看门狗的资料比较多;

楼主:
谢谢·2楼

我请教了一下,他说不是叫看门狗,是叫IC总线管理器。78E54B旁是一块24C256存贮器,旁边还有一块也是8脚的,拉掉以后系统工还能工作,就是不能把掉电时的数据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