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STR910能否用Wiggler调试?

楼主(2007-06-09):
H-Jtag好像不支持

网友A:
可以的!

可以的!H-JTAG+IAR很好用的.只是STR91x芯片的结构有些特殊,要额外设置TAP.
TDI-->5(Len)-->8(Len)-->TDO
看下面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49

网友A:
图片

H-JTAG设置画面

楼主:
多谢楼上!

可以在Flash中调试吗?

楼主:
和Jlink、Xlink比差别大不?

网友B:
Re

速度肯定是慢得多了

网友A:
速度会慢一些!

可以在Flash里面调试,速度会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