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IAP与ucos

楼主(2007-06-15):
我想在设计中实现IAP和UCOS.依照ST和Micrium站点的例子,基于STR712分别调试通过了.但将usos放到0x40002000后,不能执行.我看了一下ucos port str712的例子,它好像将中断向量表挂在用户的ram区中,采用将中断号作为参数传递给中断处理程序,以IRQ中断为例:将中断服务程序置于0x4000301d(好像是.在单位调试的)0x40002018是IRQ的中断入口.于是我将IAP的0x40000018的IRQ入口通过LDR
pc,=0x40002018处.我认为发生IRQ中断后跳至0x40000018处,而该处又跳转道0x40002018的中断服务程序,进而执行真正的IRQ中断.结果不正确.那位能够提供一下思路.

楼主:
通过IAP下载和JTAG下载有何区别?

IAP功能正常(下载其他文件)
将Application的ROMSTART=0x40002000
用IAR+HJTAG下载APP(allocate @ 0x40002000)可以正常工作,先进入原本写入的bootload,然后跳转到app入口。而同样的文件生成bin文件后,通过IAP下载,不能工作。

问题?
用IAR的flash load下载的程序同用IAP下载有何不同。

楼主:
有人碰到类似的问题吗?

http://mcu.st.com/mcu/modules.php?mop=modload&name=Splatt_Forums&file=viewtopic&topic=5112&forum=17

网友A(2007-09-04):
楼上的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我用STR9也遇上了这问题,觉得是启动文件和链接文件的问题,可就是不知道该怎样改?能说说你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其实很简单。别把low_level_init.c文件包含到工程里去,这个文件将bank0映射成boot bank,而我的IAP程序要求bank1作boot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