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有人用STR710的HDLC吗,我有个中断的问题解决不了

楼主(2007-06-16):
根据资料
STR710的HDLC帧发送结束后,会产生TMC中断,并清零那个TEN标志位
ST的HDLC接口程序里面的发送函数,会先判断这个TEN标志位,如果未清零,则认为是上一帧HDLC发送未完成,而return掉函数而不进行发送

这样问题就来了,我遇到的问题是:
硬件启动后,发送了一帧HDLC,进一次中断,跳出,然后再也发送不了了, 也再也没有HDLC中断
单步执行发现,那个TEN位并未清零
这个TEN位要硬件清零的,我需要怎么办? 用的是ST的接口程序,在自己的程序里调用,之前都试过可以就没去管HDLC那一部分,今天突然就发送不了了.....

请各位用过这款芯片的HDLC功能的达人拉小的一把

网友A:
查前面的帖子

根据ST发布的手册:STR71xF_UM10352.pdf第329-330页补充说明如下:

问题:

  在ADS1.2下面使用提供的HDLC库和例子时,发现发送完数据后,TEN没有象手册上说的硬件清0。但是通过示波器能看到发送管脚上的信号已经出来,而且也看到了,开始标志和结束标志0x7e,同时在检查中断标志寄存器里的变量,除了TBE为1,其他全为0。

回复:

 PAE一定要设置为1,如果不想要本地地址的话,掩码设置成0。

楼主:
RE:

谢谢楼上,我在精华区看到过这个贴
但是就这样不理那个TEN了吗?
而且我以前用的好好的,定时发送HDLC,进TMC中断都没问题
只是觉得很奇怪

楼主:
RE:rE

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的PAE一直都是设置成1
地址那里都设为0了,也按例程设置掩码FF,地址地位设AA,也不行

TEN就是一直为高。

楼主:
RE

再次请教论坛上的达人
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ST公司的错误
有没有办法程序上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