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r-rlink连接不上st7

楼主(2007-06-18):
芯片是st7lite15b,接出来 iccdata iccclk reset gnd 5v 这5个脚,并通过转接头接到10pin的link上,我从usb口上引了5v到板子上,看过电压是比较稳的,用stvp下载根本就连不上,我看了一下link那十个脚的连接,发现它的1跟5脚并不是ICC接口上标注的gnd,而我自己做的转接口上1 3 5都是接gnd的,不知道这有没有影响?用万用表查看reset脚是被拉低了,而且在通讯过程中,iccdata是有被拉低过的,但是iccclk却一直是高电平,我把link从应用板上拔出来在量iccclk发现还是一样一直维持着高电平,我看手册上说的是在进入ICC模式的时候,iccclk跟iccdata都是要产生一序列信号的,没道理iccclk一直维持高电平,不知道是rlink跟ICC连接上有什么讲究呢,还是说link坏掉了,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RE:

RESET/iccclk/iccdata上不能有大电容和强上拉/下拉. 你试试能不能连上别的好用的DEMO板,确认一下RLINK是否有问题

网友B:
看看有没有用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182233307.pdf

文档是以前自己画的一块板,只是用来放ST7FLite系列的DIP ZIF和SO封装的MCU的,同时提供一个最小系统,其它什么都没有,很简单。当初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客户评估的。

下面是装配图,PCB有很多,需要可以免费送你一块。

网友C:
外加电源试试

在你自己的应用板上外加个电源试试。

楼主:
re

RESET/iccclk/iccdata上不能有大电容和强上拉/下拉

reset 就是平常的RC电路,10k,103 clk和data是上拉10k跟20k

外加电源试试

应该也是一样的吧,不过可以试一下

电路图我先看看吧,不过我疑问的是为什么link接st7的转换头接的好象跟icc的10芯口不是一样的,用过indart都是完全和资料上的分布一样.

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编程器写好了再焊上板子了,真是郁闷,程序写好了却因为这个没法调试.

楼主:
The device is protected

显示的错误信息是The device is protected
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啊

楼主:
可以读出配置字

link可以读出st7的配置字,却写不进去任何东西,包括配置字跟代码,显示的信息
Error : Device already Protected, you must Unprotect it before trying to reprogram it !

但片子是新的,没道理写保护了啊,是不是在写进去之前要把写保护位复位一下,但我却找不到这个选项,还有就是选择文件,代码的话可以直接装置s19文件,但配置字呢?我现在是在代码显示区选择各个选项,而代码状态栏里却没有选择配置字文件,这有没有关系?

楼主:
可以了

配置字没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