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2里面为了得到一个100us的定时中断应该如何做?

楼主(2007-06-25):
查了下手册,可以用compare来产生中断,但我没发现如何中断后改如何处理?
是重新设置counter的值(好像没有找到方法),还是重新设置compare的值(一直把compare加大,感觉有点怪)?

网友A:
进入中断后要重新设置compare的值,为什么会感觉有点怪?

这好比你要定闹钟:现在是下午2点,要求以后每10分钟响一次,那么你首先要设置2:10响铃,到了2:10闹钟响的时候,在定到2:20响铃,以此类推。

COUNTER相当于计时的钟,它是一直运行不会停止的,当然也不能任意改变的。

网友B:
可以通过cpmpare产生中断来实现

只需在中断里面重设compare的值就可以了。
例子:

定时0x8000个时钟周期,开辟一个全局变量Counter,
那么在中断里进行以下操作即可:

Counter += 0x8000;
TIM_SetPulse(TIM2, TIM_PWM_OC1_Channel, Counter);

网友A: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得到精确的定时时间

设想一下,如果需要改变counter的值,那么重新设置counter的值应该是多大呢?你如何知道从产生中断到重新设置counter时经过了多少时间?如何把这段时间从新的counter中扣除?

按照3楼的办法,你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只要保证在两次时钟中断期间,CPU能够及时响应时钟中断即可。

网友C:
PWM模式

到达compare的值后,counter自动复位到0xFFFC.
手册上说的很明白.

网友D:
没错,PWM模式下counter会自动复位到0xFFFC,但。。。

但楼主要求的不是PWM模式;在不同的模式下,Timer的操作当然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E(2007-09-03):
经过试验的办法,PWM!!

我的办法是先设置PWM,周期是100us,
然后设定过零中断,通过IRQ——TIMEx就能得到非常准确的100Us
因为每次都是从0xfffc到你设定的值,每次都会过0

网友F(2010-05-23):
和PWM有关系吗

网友G:
应该只是利用PWM来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