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93P和LM393N是否一样?

楼主(2007-07-04):
请教:LM393P和LM393N是否一样?
IC型号都市怎么来的?
谢谢!

网友A:
您看过数据手册吗?数据手册没写吗?

这是ST的产品吗?

楼主:
有一个是ST的

有一个是ST的,没找到LM393P的数据手册。是不是生产厂家不同?

网友A:
如果是ST的产品,你可以在ST的网站上找到数据手册

http://www.st.com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