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用CAST7定位绝对代码段?本人跪地求救!!!!!!

楼主(2007-07-11):
如何用CAST7定位绝对代码段?本人跪地求救!!!!!!

虽然用C(COSMIC C for ST7)编程可大大缩短编程时间,提高代码的可移植性。但有时还是不得已使用
汇编。比如在用C51编程时,LCD 字库,热启动代码,无用空间填充,这些用汇编程序还是要方便很多。因
为用C 不方便生成绝对代码段,也就是不方便将程序定位于某一地址。

以下编译环境是ST7 Visual Develop 中的COSMIC C
我在汇编程序中如下写:
 TITLE     "speed_table.s"
        #INCLUDE     "io72324.s"   ; st72311 registers and memory mapping file

        ;#define OCF1    6       ; Timer status register Output compare flag 1 position.
    switch .text
    xdef table
table:
        dc.b 1,2,3

end

在c主程序中如下写:
extern unsigned char table[3];
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temp;
      while(1)temp=table[0];
}

编译时报错:
#error clnk Debugstepmotor.lkf:1 symbol _table not defined (Debugmain_asm.o )
查看.map文件

Debugmain_asm.o:
start 0000e072 end 0000e078 length     6 section .text
start 00000000 end 000000d0 length   208 section .debug

Debugspeed_table.o:
start ******** end ******** length     0 section .text *** removed ***
start 000000d0 end 00000126 length    86 section .debug

发现speed_table文件没有生成任何代码

如在主程序中如下写:
extern unsigned char table[3];
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temp;
      while(1);//temp=table[0];
}
即取消调用,则编译可通过,但查看.map文件
Debugmain_asm.o:
start 0000e072 end 0000e074 length     2 section .text
start 00000000 end 000000b2 length   178 section .debug

Debugspeed_table.o:
start ******** end ******** length     0 section .text *** removed ***
start 000000b2 end 00000108 length    86 section .debug

发现speed_table文件仍然没有生成任何代码

我反复试了其它指令 XDEF XFER ORG OFFSET 发现均不管用
不知如何才能简洁明了地实现汇编与C的连接???????????????????????
就如下面C51中的那样!!!!!!!!!!!!!!!!!!!!!!!!!!!!!!!!!
请高手赐教,本人跪地感谢!!!!!!!!!!!!!!!!!!!!!!!!!!!!!!!

××××××××××××××××××××××××××××××××××××××××××
××××××××××××××以下请高手略过,免得浪费您时间×××××××××××××
××××××××××××××××××××××××××××××××××××××××××

在keil C51的汇编程序中可用如下代码将汉字GB码定位于ROM的指定地址(1ECCH)
;===========================================================================================
PUBLIC HZ_INDEX
;PUBLIC HZDOT

CSEG AT   1ECCH                           ;XXXXH tempararily dec the weldpara size=16
;one hanzi zimo(16*16) occupy 32 bytes(in EEPROM) add the index table 2 byte(in CPU)
;the index table chief address is calculated as follow:2000H(8192)-CHAR_NUM-2*HZ_NUM
;view the asc.a51 and get the CHAR_NUM

;HZ_NUM  EQU  139

HZ_INDEX:
DB 0A1H,0FDH,0B0H,0E3H,0B0H,0EBH,0B1H,0B8H
DB 0B1H,0DFH,0B1H,0E0H,0B2H,0BBH,0B2H,0C4H
DB 0B2H,0CEH,0B3H,0A4H,0B3H,0C9H,0B3H,0D8H
DB 0B3H,0E5H,0B4H,0A2H,0B4H,0ABH,0B4H,0D3H
DB 0B4H,0E6H,0B4H,0EDH,0B4H,0EFH,0B5H,0C2H
DB 0B5H,0E7H,0B5H,0F7H,0B6H,0A8H,0B6H,0AFH
DB 0B6H,0C1H,0B6H,0C8H,0B7H,0B4H,0B7H,0B5H
DB 0B7H,0BDH,0B7H,0D6H,0B7H,0FBH,0B8H,0CBH
DB 0B8H,0D6H,0B8H,0DFH,0B8H,0F4H,0B8H,0F6H
DB 0B9H,0A4H,0B9H,0A6H,0B9H,0A9H,0B9H,0B2H
DB 0B9H,0E2H,0B9H,0FAH,0BAH,0B8H,0BBH,0D8H
DB 0BBH,0FAH,0BCH,0A4H,0BCH,0ABH,0BCH,0CAH
DB 0BCH,0D0H,0BCH,0D2H,0BCH,0E4H,0BDH,0C7H
DB 0BDH,0D3H,0BDH,0E2H,0BDH,0F8H,0BEH,0ABH
DB 0BEH,0B6H,0BEH,0DFH,0BEH,0E0H,0BFH,0C7H
DB 0BFH,0D5H,0BFH,0D8H,0BFH,0ECH,0BFH,0EDH
DB 0C1H,0AAH,0C1H,0C1H,0C2H,0B7H,0C2H,0C1H
DB 0C2H,0CAH,0C2H,0DDH,0C2H,0EBH,0C2H,0EDH
DB 0C2H,0F6H,0C3H,0A6H,0C3H,0DCH,0C4H,0A3H
DB 0C4H,0DCH,0C5H,0E4H,0C6H,0B5H,0C6H,0F7H
DB 0C7H,0EBH,0C7H,0FDH,0C8H,0A1H,0C8H,0B7H
DB 0C8H,0CFH,0C8H,0EBH,0C9H,0CCH,0C9H,0CFH
DB 0C9H,0E8H,0CAH,0B1H,0CAH,0BDH,0CAH,0D4H
DB 0CAH,0D6H,0CAH,0DCH,0CAH,0E2H,0CAH,0E4H
DB 0CAH,0FDH,0CBH,0ABH,0CBH,0BFH,0CBH,0D9H
DB 0CBH,0F8H,0CCH,0D8H,0CCH,0E5H,0CDH,0A8H
DB 0CDH,0B3H,0CDH,0EAH,0CEH,0A2H,0CEH,0BBH
DB 0CEH,0F3H,0CFH,0B5H,0CFH,0C2H,0CFH,0DEH
DB 0CFH,0F2H,0CFH,0FBH,0D0H,0C5H,0D0H,0CDH
DB 0D0H,0CEH,0D0H,0D4H,0D1H,0A1H,0D1H,0D3H
DB 0D1H,0F4H,0D2H,0BAH,0D2H,0BBH,0D2H,0D5H
DB 0D2H,0F5H,0D3H,0A6H,0D3H,0EBH,0D4H,0B2H
DB 0D5H,0E6H,0D5H,0FDH,0D6H,0C3H,0D6H,0C6H
DB 0D6H,0C7H,0D6H,0CAH,0D6H,0D8H,0D7H,0A2H
DB 0D7H,0A8H,0D7H,0AAH,0D7H,0D4H
END
;==========================================================================================

在对应的C程序中通过如下说明即可实现C程序调用汇编中的GB码

extern uint code HZ_INDEX[];

在C程序中可直接取出汇编中的GB码如用以下语句:
   uint temp;
   temp=HZ_INDEX[1];
   则temp=0xB0E3;                        //BOE3是“般”的GB码
   若temp=HZ_INDEX[5];
   则temp=0xB1E0;                        //B1E0是“编”的GB码
这样调用起来非常方便直观。

对于不用的中断,可用如下的汇编将其地址填充(当然若用ST7就不用这样麻烦了)

;===========================================================================================
AUXR1           EQU      0A2H

guide_fill:

                cseg at  0003H              ;external int0
                NOP
                NOP
                NOP
                ORL    AUXR1,   #0x08
                NOP
                NOP

                cseg at  0013H              ;external int1
                NOP
                NOP
                NOP
                ORL    AUXR1,   #0x08
                NOP
                NOP

                ;cseg at    0023H            ;
                ;NOP
                ;NOP
                ;NOP
                ;ORL    AUXR1,   #0x08
                ;NOP
                ;NOP

                cseg at    002BH            ;power down
                NOP
                NOP
                NOP
                ORL    AUXR1,   #0x08
                NOP
                NOP
                cseg at    0053H            ;WDT
                NOP
                NOP
                NOP
                ORL    AUXR1,   #0x08
                NOP
                NOP

                cseg at    0033H            ;I2C
                NOP
                NOP
                NOP
                ORL    AUXR1,   #0x08
                NOP
                NOP
    cseg at    0043H            ;
                NOP
                NOP
                NOP
                ORL    AUXR1,   #0x08
                NOP
                NOP

                cseg at    006BH            ;
                NOP
                NOP
                NOP
                ORL    AUXR1,   #0x08
                NOP
                NOP

    END
;===========================================================================================

上面程序中  ORL    AUXR1,   #0x08
         的作用是软件复位(philips lpcxxx单片机的软件复位指令)

不用的代码空间可填充如下拦截指令

;public lanjie
    cseg at 0E10h
lanjie:

db  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
db  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
db  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
db  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
db  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
db  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
db  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
db  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
db  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
db  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00h,00h,00h,43h,0a2h,08h,00h,00h

END

在ST7 COSMIC CAST7中,如何实现以上类似功能呢?

网友A:
试试用.section

用的时候,在你需要指定的地方使用:
#pragma section <modifier> <kind_and_name>

比如我要指定RAM空间某一区域name,用于放置我需要放的变量:
#pragma section {name}
char MOR = 0x3c;
…………………………
#pragma section {}

然后在STVD7下打开Project的“Setting”。找到“ST7 Link”标签,“Mapping File”选择Auto。你在下面的列表中可以看到“Segment Name”,将你的name加到里面,注意你设置的地址,RAM和ROM都一样。

我回了你给我的邮件,忘了加上要设置“mapping.asm”文件这一段。

楼主:
致谢 grant_jx

非常感谢grant_jx热情而专业的回答!若有疑问,再向您请教!祝您工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