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7lite2的开发工具和开发软件是什么

楼主(2007-07-11):
请教各位:

    ST7lite2的开发工具和开发软件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工具有很多

调试工具:
ST7MDT10-DVP3  在线仿真工具。ST自己做的。
http://www.stmcu.com/contentid-22-15-ST7MDT10_DVP3.html

inDart USB   在线调试工具
http://www.softecmicro.com/products.html?type=detail&title=inDART-STX%2FD

RLink Base    在线调试工具
http://www.raisonance.com/products/RLink.php
这个最便宜,80$以下.RLink自带IDE,不过界面实在别扭,你可以在STVD7下通过项目设置选项,找到你用的MCU,在工具支持列表中有没有RLink,有的话RIDE就可以不用了。

IDE可以用ST自己的STVD7,支持软件仿真
http://www.stmcu.com/contentid-44-15-STVD7.html

C编译器建议使用COSMIC  C,它的官方网站有免费的16K版本下载,做Lite2x足够了

http://www.stmcu.com/contentid-42.html

以上所有资料在这个网页都可以找到
http://www.stmcu.com/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5#Application%20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