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2的以太网接口性能怎么样?

楼主(2007-07-11):
哪位弟兄用过912自带的以太网接口,性能怎么样,另外,PHY能用RTL8201或DM9161吗?

网友A:
这个

单从收发包来说,性能非常好,非常稳定。但协议处理不只是MAC,还要看CPU的处理能力。可以用8201。

网友B:
STE100P

   建议使用STE100P,工业级,EDS保护,价格不到20元.www.mxchip.com

网友C:
STE100P与STR912之间的信号线需要等长吗?

STE100P与STR912之间的信号线需要等长吗?

网友B:
是的

  可以保证网络数据收发的稳定性。

网友D(2007-12-01):
性能非常稳定指的是...

我有个应用,需要大数据量传输,有没有用ip-perf这种工具得到的具体性能参数?这样能方便我的选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