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lite15b的pc0及pc1的灌电流是不是比别的口小?

楼主(2007-07-12):
在使用中发现同样的电路在pc0做输出低电平的时候,有4mA左右的灌电流这时候pc0口的电压会有0.4v,而PA0在同样的情况下就只有0.2v以下,是不是因为PA0口是强灌入的缘故?还是PC0就是比普通的非强灌入口的电流小的?

网友A:
PC0PC1是普通IO口,跟pA0相比却是灌电流的能力要弱。pc0pc1是20mA,PA0是4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