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STR712中的串口只用RX,那么TX引脚是不是可以当IO口

楼主(2007-07-12):
(无正文)

网友A:
我没有测试过。

你可以测试一下,应该是很简单的。

楼主:
我手上没板子呀!否则我就测了。

楼主:
没找到端口配置寄存器的资料

ST的资料给人的感觉就是乱,比较散,如Atmel和NXP的,都会在一个文件中找到,可ST的就不能做到。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到哪里找资料?找的什么资料?

关于ST的MCU,所有使用的技术细节都在"Reference Manual"中,如有关STR712的使用(包括端口配置寄存器)都集中在一份资料中,这就是STR71x参考手册:http://www.st.com/stonline/books/pdf/docs/10352.pdf

另外,为了帮助理解某些部分的应用,ST还公开了大量的应用笔记,有关STR7系列的所有技术资料都可以在下述网页中找到:http://www.stmcu.com/familiesdocs-86.html

楼主说“ST的资料给人的感觉就是乱,比较散”,不知作何解释?我的理解“比较散”的意思是指有关的内容不能在一个文档中呈现清楚,要看过好几个文档才能凑出完整的信息,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所以我才要问“楼主是到哪里找资料?找的什么资料?”。希望楼主能够说得明白一点,这样我们可以有明确的改进方向,也许你认为一份参考手册不足以满足你的需要。

楼主:
我也是在那个地址

http://mcu.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86

网友B:
ST的文档中Datasheet与Reference Manual的区别

所有ST的ARM芯片中,每个系列都有两个最基本的文档,一个是Datasheet(数据手册),另一个是Reference Manual(参考手册)。请注意它们的区别。

每个系列中有很多不同的型号,不同型号间的差别是内部集成的模块数量、管脚数目和封装不同;不同型号中如果具有相同的模块,则该模块的结构与操作是一样的。

基于以上原因,针对读者的不同目的,我们把有关每个系列的产品信息放在了两个文档中。

Datasheet是描述产品系列中都有哪些模块配置,每个模块的基本功能,产品各个功能模块和外部引脚的电气特性,产品的封装信息,以及各型号的订货编号;可以说Datasheet介绍了产品外部特征。

Reference Maunal是描述了所有功能模块的内部结构,工作原理和编程方法;Reference Maunal介绍了产品内部特征。

-------------------------------
你所要的端口配置寄存器的资料,属于产品内部特征,当然是在Reference Maunal中,自然在Datasheet中找不到。
-------------------------------

希望上述解释对你理解ST的文档结构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