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 STM32 吗?

楼主(2007-07-12):
请推荐个STM32 或者别的 :
有 CAN,UART,至少60个GPIO。。。跑好ucos-ii,最好不要 BGA封装的。呵呵,,,,
请问1K片的价格是多少,开发板的价格呢?

我初步选了个 STM32F103V8T6 。。。

网友A:
STR730FZ1T6符合你的要求:112个GPIO,3个CAN,4个USART。。。。

LQFP144封装,4.5V至5.5V供电,128K的Flash,16K RAM

STR730FZ2T6与STR730FZ1T6配置相同,但有256K Flash。

至于芯片的价格和开发板的价格,你要问ST的代理商了。

好像UCOS/II已经有人移植好了,你在本论坛中搜索以下,也许能找到。

网友A:
楼主跑得够快的,我刚回答了你关于STR730的问题,你就改到ST

STM32F103V8T6有一个CAN,3个UART,多达80个GPIO,64K Flash和20K RAM。封装为LQFP100或BGA100,工作电压2-3.6V。

STM32F103VBT6与STM32F103V8T6配置相同,但有128K Flash。

楼主:
谢谢啦

谢谢啦,我问了下,STM32F103V8T6 才$3,比STR730便宜多了啊,还是用 STM32的好啊。。。

求 STM32F103V8T6 的开发板,提供DEMO程序 和 ucos-ii 。

网友B:
除了ucos,其它Demo都可以在ST的网站上下载

STM32xxx的全部资料可以通过下面的网页下载:
    http://www.stmcu.com/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10#Application%20Note

firmware library里面有很多例子的。EVAL你需要找代理或增值服务商购买。

网友C:
关于STM32上UCOS/II的信息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